[AVR单片机]
选个单片机还真难!

楼主(2007-12-21):
现需求一单片机,要求如下:
    ROM 32K,
    RAM >1K
    I/O >36
    ISP,
    ADC,
    UART,(IIC)

    支持 KEIL C

    价格: < $1.00

 选了半天没合适的,各位帮帮忙啊!

网友A:
关键是你价格: < $1.00

楼主:
价格是低,但量还是有保证的!

 保守: 800K/Y
 有合适的帮忙推荐一下呀!

网友B:
可以考虑下ARM。M3系列的。

不过你的价格确实偏低了,接近你要求的AVR可能是M64,或是M32X但价格都接近20元

网友C:
是价格低了点

价格是低了点
相关链接:http://shop.avrvi.com

网友:
我来说说

PIC16F的32K  跟51系列的32K 估计相差甚远,
不知道楼主的32K是如何的概念??

还有为什么要限定 支持 KEIL C
难道是因为楼主对这个特别熟悉, ??
这个不成为理由吧!!

难道是因为KEIL C免费,可以降低开发成本
这个不成为理由吧!!
ICCAVR 也免费的哦

网友D:
选一颗MCU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

市场就这样,低价对应的你也清楚,如果STC的MCU能满足你的要求可以试试,AVR M32 800K/Y很难做到这个价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