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通过串口导致mega88v的程序就不能从flash中启动问题

楼主(2007-12-21):
通过3232串口转接芯片接上PC的串口以后,mega88v的程序就不能从flash中启动,是什么问题呢
,
如果不接串口的话
就能上电从flash(自身的)启动

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A:
单片机是不是用开关电源在供电?

检查两边的地电位有没有电位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