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新手请教,我的程序运行到一个函数就停止,回到起点?

楼主(2007-12-26):
下面是我的程序,运行到Delay_ms(10);就回到起点,换了一个其他的函数还是如此,求教各位请高手!!
int main(void)
{

    PORTA |= 0xff;
    PORTB |= 0xe0;
    PORTC |= 0xff;
    PORTD |= 0xff;
    PORTE |= 0xff;
    PORTF |= 0xff;
    PORTG |= 0xff;

    DDRA |= 0xff;
    DDRB |= 0xe0;
    DDRC |= 0xff;
    DDRD |= 0x00;
    DDRE |= 0xff;
    DDRF |= 0xff;
    DDRG |= 0xff;

    TCNT0 = 0;//开始值
    TCCR0 |= (1<<CS02)|(1<<CS00);//开始计数,1024分频,普通模式,定时时间256x1024/7372800=35ms
//    EIMSK |= (1<<INT0);//使能外部中断0
    TIMSK |= (1<<TOIE0);//T/C0溢出中断允许
    //系统复位时,为8个数据,1个停止位
//    UBRR0H = 0;
//    UBRR0L = 95;//晶振7.3728M 4800p
//    UCSR0B |= (1<<TXEN0)|(1<<RXEN0)|(1<<UDRIE0)|(1<<RXCIE0);//使能发送,接受,使能数据寄存器空中断,接受中断

    codeflag = 0;
    saveflag1 = 0;
    saveflag2 = 0;
    Cflag = 0;

//    DDRD = 0xff;
//    PORTD |=(1<<codewitch_B)|(1<<codewitch_A);

//    DDRC = 0xff;
//    PORTC = 0xff;
//    PORTA = 0xff;
//    DDRA = 0xff;
//    CS_ON ;
//    RES_ON;
//    A1_OFF;
//    WR_ON;
//    wdt_enable(WDTO_500MS);
//    wdt_reset();
//    wdt_reset();
    Delay_ms(10);
    sei();//总中断使能

网友A:
开启了看门狗,却不喂狗

狗饿了,咬人了

网友B:
是哦

狗狗没养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