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新手请教 为什么我的程序进了函数走不出来

楼主(2007-12-27):
我的程序进了Init_cpu()后就走不出来了
void Init_cpu(void)
{

    PORTA |= 0xff;
    PORTB |= 0xe0;
    PORTC |= 0xff;
    PORTD |= 0xff;
    PORTE |= 0xff;
    PORTF |= 0xff;
    PORTG |= 0xff;

    DDRA |= 0xff;
    DDRB |= 0xe0;
    DDRC |= 0xff;
    DDRD |= 0x00;
    DDRE |= 0xff;
    DDRF |= 0xff;
    DDRG |= 0xff;
    codeflag = 0;
    saveflag1 = 0;
    saveflag2 = 0;
    Cflag = 0;
    CS_ON ;
    RES_ON;
    A1_OFF;
    WR_ON;
}
运行到WR_ON;就不动了,设断点看到程序就在第一句PORTA |= 0xff和
最后一句WR_ON来回,就是不出函数,为啥呢?

网友A:
可能是主程序有问题。(没有循环)

网友B:
128要先改下熔丝到128模式

默认是103模式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很又道理,学习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