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485发送问题

楼主(2007-12-28):
   各位DX,我现在用ATTINY2313和电脑的串口助手通过485进行通信,我用的是UDRE寄存器空发送,CRC校验方式,可是我发6个字节,电脑上我只能收到前4个字节,我如果想收我想要的前6个字节,我必须发送8个字节,有哪位知道为什么吗?谢谢了先。

网友A:
自己程序流程的问题,建议安心清理。

网友B:
看上去像是收/发控制不正常

485的发送控制被过早关闭了

网友C:
把程序贴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D:
查过TXD就绪后,再关闭发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