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为什么同一个程序在cvavr不同版本结果不同?

楼主(2007-12-31):
之前用cvavr 1.24的后来用1.25的,结果用后者编译后下载到硬件发现运行结果和原来的不一样了,可是设置是一样的,很是奇怪。后来把1.25的卸了以后重新装1.24的也不行了,奇怪?
有谁遇到过的?

网友A:
不同版本编译的效率不一样。

有时延时会差一点。但你说的装回原版本也不好用,就说不好了。也许软件没有卸干净吧。

网友B:
我有类似情况

我用的CVAVR1.24挺好的,但装了更高版本就出错
但换回原来版本就是正确的
搞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