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的复位电压怎么会那么高

楼主(2008-01-07):
Vrst 最小为0.2VCC,最大为0.85VCC
这样算来,在5V供电下,最大复位电压值为4.25V
我开始设计的时候选用的看门狗芯片不是开漏输出的,输出高电平最小为3.5V
导致设计出来的产品很多始终在复位状态下不能运行
有没有办法解决啊?

网友A:
怎么可能?

avr的Vrst门限电压一般为0.1-0.9V,哪来的0.2VCC?AVR是低电平复位的!

网友B:
熔丝位设置

楼主:
芯片手册上确实是这么写的呢

我用的是ATmega128

网友C:
要么改版换看门狗

要么断开看门狗,使用熔丝启用内部看门狗,启用BOD

网友D:
不知楼主是怎样看数据手册的,

就是用腿肚子想都不会得出这个结果。

楼主:
datasheet上确实这么写的

ATmega128的数据手册,System Control and Reset这一章,表19写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    Max
VRST RESET Pin Threshold Voltage 0.2VCC 0.85VCC V

网友D:
AVRmege 的RESET是施密特门输入,具体请参考321页上的DC特性表

网友E:
后面加个PNP三极管看看!

B串个电阻(20K左右),E接地,C接串个电阻(15K左右)接到+5V,然后C接RESET,试试看!阻值大点!

如果PCB没大量采购回来,选好的"狗"也没大量买回来.那就另选一款呗!

资料上是这么说,既然你的"狗"最高也就3.5,那就可能存在不稳定因素.

网友F:
直接接个上拉电阻,拉不上去吗?

网友G:
不会吧~~~肯定应该在0.8V以下

网友H:
不是楼主看错了,就是Atmel的手册写错了

或者说写得太差了

网友I:
手册可能有误.

也许是理解有误.
从图上看,REST 脚已经有个上拉电阻和VCC相连了.那么它不可能是要
0.2vcc-0.8vcc的复位电压,虽然手册是这样写的.
如果你"设计出来的产品很多始终在复位状态下不能运行"

"我开始设计的时候选用的看门狗芯片不是开漏输出的,输出高电平最小为3.5V"
可以肯定你是用输出高电平来复位的是不是.
可能问题在这.
如果它是要低电平来复位,那么你的设计也会使你"设计出来的产品很多始终在复位状态下不能运行"
你换成低电平来复位试试.
还有,你先让你的看门狗芯片不运行,然后量RESET脚的电压,可能就是0.2vcc-0.8vcc.
呵呵,你理解错了手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