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大家遇到M162在EMC测试时,EEprom中的数据被打乱

楼主(2007-01-08):
M162在进行脉冲群测试,结果内部的EEPROM中数据被搞乱了。

网友A:
呵呵,考虑电源部分吧.

去年我过国标的时候,就死在脉冲群上了.
后来用软件上采取了点办法,糊弄过去了.
不过现在自己知道吃亏了.

网友A:
re

建议在220输入端加一压敏电阻,加一北京理工的EMI滤波器,然后后边接下来放个差模电感,然后在用一个现成的开关电源模块.我感觉这样要好许多.

网友B:
EEPROM数据改变,不仅仅是硬件方面的原因

EEPROM数据改变,不仅仅是硬件方面的原因:
    一、硬件方面:
    1、电源滤波不够,在MCU的VCC和GND之间,加100U电解。外接的输入电源也要有好的滤波。
    2、RESET电路:上拉电阻为4.7K,电容为103,另反向加嵌位二极管4148。而且,RESET部分应该尽量靠近MCU引脚。
    3、检查地线回路;
    二、软件方面:
    1、在上电稳定前不要对EEPROM写操作。建议在程序初始化后延迟200MS再进入主循环。
    2、如果是自己写的EEPROM函数,注意在EEPROM写操作时屏蔽中断,避免误操作。(不是整个写EEPROM都屏蔽中断啊,只是操作EECR前疲敝,否则占用时间太长)
    三、熔丝配置:
    1、BOD功能使能。
    2、程序加密。
    3、选择慢速启动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