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熔丝设置的问题

楼主(2007-01-10):
avr如果是外接晶振的话,需要修改熔丝的值吗?
熔丝是一次性使用的,还是可以反复多次使用?

网友A:
需要修改熔丝

可以说熔丝是一次设置之后如果设置正确不用再改了
但如果设置的不对还可以改的。
如何设置,各熔丝位有什么意义,还是请参考数据手册吧。
都是中文的,不会看不明白的!!

网友B:
web

网上有很多补救的办法

网友C(2007-03-01):
没问题

对的,fuse可以反复修改的,没问题

网友D:
AVR的熔丝是可以多次烧写的

一般出厂都是内部RC,所以如果想用外部晶振的话,就要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