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条件编译问题

楼主(2007-01-11):
我的书上写的条件编译好像只能两种情况,能不能三种或者更多的情况下条件编译?

网友A(2007-02-11):
要看编译器

看看编译器SUPPORT否

网友B:
随便说说

#define SWITCH 10 //
#if   SWITCH == 0
// 情况0
#elif SWITCH == 1
// 情况1
#elif SWITCH == 2
// 情况2
#elif SWITCH == 3
// 情况3
#elif SWITCH == 4
// 情况4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