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:ATmega16的IO口能采集多高的信号

楼主(2007-01-12):
我想用ATmega16的IO口对一个1M的方波信号进行采集,不知可行不

网友A:
采什么?

输入到计数器是可以的。捕捉也是可以的,但是捕捉要有一定间隔来供中断进行数据处理。

网友B:
确实

2楼高见

网友C:
AVR单片机采样1M的信号还是可以的。

AVR单片机可以达到十几M的工作频率,采样1M频率是可以的。

主要是看你要进行怎么处理了。

网友D:
换成AT90PWM2/3吧。

楼上谬误!
AD采集速率跟工作频率没有直接联系,想要得到精确的AD值,哪怕工作频率是20M,也要分频到50~200KHz(嘿嘿,书上说的,实际可以稍高点)。
1M的方波信号建议采用AT90PWM2/3。

网友E:
LS 自己理解错误,方波可以通过计数器、捕捉甚至引脚中断

根本就不关AD的事

To LZ:可以的,没一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