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空间是怎么分配的?

楼主(2007-01-17):
我想用mega8读写SD卡,但SD卡要一个512字节的缓存,所以我把它直接建在RAM中了,这个程序在ICCAVR下面告诉我内存不足。现在我把它弄到winAVR下面编译通过了,但我不知道它到底占用了多少内存,现在我把编译后map文件中的那一段拷出来了,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,它到底占用了多少RAM。十分感谢!!!!!
Memory Configuration

Name             Origin             Length             Attributes
text             0x00000000         0x00002000         xr
data             0x00800060         0x0000ffa0         rw !x
eeprom           0x00810000         0x00010000         rw !x
*default*        0x00000000         0xffffffff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

    我也想知道,atmeg8的RAM有1K,但是定义数组时用的RAM不能超出507,不会是ICC把后面的500多个都分配给堆栈用了吧?

网友B:
要看Allocating common symbols 栏,不是Memory Configurati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