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2c菜鸟问题

楼主(2007-01-18):
主机是如何来识别应答信号的,他的i/o口变成输入状态来检测低电平或高电平吗

网友A:
取决于实现的方法

如果是硬件实现,你可以不关心,他自己会处理,如果是用软件模拟的,那就要把SDA转成输入。

网友B:
re:

楼主: i2c菜鸟问题

主机是如何来识别应答信号的,他的i/o口变成输入状态来检测低电平或高电平吗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模拟的i2c总线 需要自己读io来检测高低电平
硬件的i2c总线 主机会同过TWSR状态码的不同来区分是收到了ack还是na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