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88上电复位时,电源打开程序开始运行之间的时间。

楼主(2007-01-23):
用示波器测量M88上电复位时,程序开始运行的时间,在STARTUP代码中将一个IO口置高,测量结果发现电源打开到运到STARTUP文件将IO口置高的时间有70ms。怎么会有这么长的时间?看DATASHEET上说:POR电路保证器件在上电时复位。VCC 达到上电门限电压后触发延迟计数器。在计数器溢出之前器件一直保持为复位状态。那理解为达到Vpot后,延时一段时间后就开始运行STARTUP代码,这时间DATASHEET:
Table 12. 内部标定RC 振荡器的启动时间
电源状态掉电与节电模式下的启动时间
复位时的额外延迟时间
(VCC = 5.0V)                   SUT1..0
BOD 使能     6 CK 14CK(1)         00
电源快速上升 6 CK 14CK + 4.1 ms   01
电源缓慢上升 6 CK 14CK + 65 ms(2) 10
保留11
才几ms,怎么会相差这么大?

楼主:
我熔丝位的设置为电源快速上升。

网友A:
re:

问题是,你的电源从打开到por阀值需要多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