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教GPS速度问题

楼主(2007-01-23):
我在看GPS接收到的数据,发现我放在家里(也就是没有动),但是为什么GPS的速度会在改变的??
GPS究竟显示的速度数据是卫星的速度,还是我GPS的速度??

网友A:
显示你的速度。

不过会有一些漂移。

楼主:
好的

还有就是关于高度,也是我的高度吧?不会是卫星的高度吧?

网友B:
GPS速度问题

显示的都是你GPS的速度,高度(海拔)。GPS存在静态漂移,这是因为GPS卫星数量,GPS信号强弱变化等因素引起的。高度的变化比位移要大。主要是因为可见的卫星都是在上面的。低于可见角度的卫星信号都无法收到的。所以垂直方面的误差比水平的大很多。

网友C(2008-08-14):
gps上显示的速度和车速那个比较准确呢?

大家好:我刚来的,想请问大家一下,在用GPS导航时,GPS上显示的速度和车速那个比较准确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