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大家用AVR用C还是汇编

楼主(2007-01-24):
大家用AVR用C还是汇编,

网友A:
99%用C啦

网友B:
喜欢用C

网友C:
基本上是用c,很少用汇编!

网友D:
汇编,小容量不可能用C

楼主:
我感觉也要用C才行

我感觉也要用C才行

网友E:
不是两者集成吗?>

不是两者集成吗?>

网友F:
C+汇编

大容量结构用C,一部分时序要求严格的就要汇编
小容量的就还是汇编吧

网友G:
是情况而定

Tiny1x只好用汇编了
如果对效率有严格要求,用汇编
如果需要自己写中断处理函数,用汇编(一般是如果需要在中断的第一条指令放SEI的话)

其他情况基本用C

网友H:
大多数用的是C语言

汇编一般只有在出错时实在搞不懂,或者反汇编别人找码时候才用到。

要是有牛人为了提高程序效率也会用,新手就不用这个了。

网友I:
汇编+C

汇编+C

网友J:
//

看来,俺是那1%的

网友K:
C ICC avr studio

C ICC avr studio
相关链接:http://www.avrvi.com

网友L:
汇编+ICC

有时还根据需要调节ICC的汇编库,汇编+ICC混合编程。

网友M(2007-03-07):
随便说说

IAR(C)

网友N:
我是先汇编后C

网友O:
AVR是什么软件,有下载吗

网友P:
高层C,底层汇编

网友Q:
菜鸟

我还是菜鸟啊,还没入门呢

网友R:
c嵌入汇编

网友E:
谢谢大家了啊!我是新手啊!刚上手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