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88的ADC参考电压AREF比计算值偏低!

楼主(2007-01-24):
1、我用两个5.1K的电阻对Vcc(4.948V)分压,测量中点值为:2.470V
 ——OK!

2、将其中间点接到M88的AREF脚上,软件设置ADC参考电压为外部AREF。再测量中点值(AREF脚)为:2.35V
——NG!

为什么接到AREF脚上,电压就由2.47V降为2.35V了呢?
(难怪我的ADC数据总比计算值大)

我怀疑AREF的内部结构影响的,但我找不到相关资料。

各位有什么见解?或有什么资料可以帮忙分析此问题呢?

谢谢!!!

网友A:
AREF脚要吸收电流的。所以拉低了你提供的Vref

楼主:
有资料吗?

可能提供更详细点的资料?

比如,AREF要吸多大的电流?

谢谢!!!

网友B:
手册上说了

REF是不能带载的,

楼主:
DataSheep上有吗???

AA_55:“AREF脚要吸收电流的”

能否给个具体数据啊?

网友A:
手册上给出的参考电压典型输入阻抗是32k

这个阻抗与下面的5.1k电阻构成了一个大约4.4k的合成阻抗。这个合成阻抗又与上面5.1k电阻构成一个分压比为0.463的分压网络,如果接到4.948V的电压源上,就在分压点得到大约2.29V的电压。考虑到参考电压输入阻抗以及电阻有一定的偏差,你得到低于空载2.470V的电压是正常的。

这个例子说明,做分压电路时候要考虑负载电路的阻抗。最好用电压源来做参考电源,不要用简单的电阻分压。

楼主:
谢谢 AA_55

怎么我的手册上没有这个“32K”说明啊????

网友A:
看中文手册281页的表格

那个Rref项

楼主:
在我手册里找到答案了。

我发现322页有个链接图片中的表。通过这个可以计算出结果。

网友B:
这张表是AVR的内部REF运行时消耗的电流,不是吸入的电流,基准不会特别地吸入和拉出电流,因为REF内部电流微弱,所以你只能在外部加电容,而不能加电阻,手册也说了你外部加多少电压,基准就编程多少!
请参看Mega8L(官方中文版)数据手册的188页之基准电压源说明

楼主:
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?

我需要一个2.75V~3.10V左右的AREF。

在不增加太多成本的条件下(不能增加IC),有什么办法可以简单有效地实现呢?
一个三极管可以做到吗?

网友C:
TL431+2电阻可以。

楼主:
谢谢!!!

稳压二极管也行吧?

网友C:
稳压二极管的性能差远了,431好,也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