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单片机被电机干扰,我都快疯了

楼主(2007-02-14):
我用mega8535通过继电器控制一个60w的电机,很简单没有调速,但是在电机停止的时候单片机经常复位,不知道是由于干扰造成的,还是由于电源造成的。老板一直在逼,年前一定要弄出来,我都快疯了,哪位能帮帮我啊!

网友A:
应该是干扰,检查电源滤波,继电器电路,复位电路

网友B:
一般是传导干扰

注意几点:
1,电机并联CA42/10u电容和103CT4(G)电容、反向二极管;
2,继电器线圈并联反向续流二极管;
3,MCU供电和电机继电器供电应隔离,MCU供电在稳压前和进MCU前加两级LC滤波,MCU电源并104CT4电容;
4,MCU的BOD等功能别开。

网友C:
最后2条可以在说说清除好挖?

3,MCU供电和电机继电器供电应隔离,MCU供电在稳压前和进MCU前加两级LC滤波,MCU电源并104CT4电容;
4,MCU的BOD等功能别开。

楼主:
传导干扰?

1,电机并联CA42/10u电容和103CT4(G)电容、反向二极管;
并联电容没有问题,但我的电机是正反转双相控制,如何加二极管

2,继电器线圈并联反向续流二极管;
这条已经做了
3,MCU供电和电机继电器供电应隔离,MCU供电在稳压前和进MCU前加两级LC滤波,MCU电源并104CT4电容;
前半部分不太明白,如何算是隔离,最终电源不是还是要合到一起吗
4,MCU的BOD等功能别开。
我是第一次用avr的单片机,还没有仔细了解熔丝位的意义。能说的具体一点吗

网友D:
会工作狂

也许你已经解决干扰问题;干扰是通过电源对cpu作用的。
于是需要做的:1)控制器电源要加滤波器;
              2)继电器触点加火花消除电路;
              3)控制对象电源与控制器电源不公地。

楼主:
问题已找到

多谢各位,问题已经找到了,由于所用电机功率较大,所以在电机高速运转突然停止时,会有一个较大的反向电动势串入电源电路,造成单片机的电源顺时短路,所以单片机复位了。

怎么解决的,方便讲一下吗

网友E(2015-05-01):
怎么解决的  我遇到类似问题,电容  二极管不管用  难道要换电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