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问一个关于AVR的BOD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7-02-16):
刚接触AVR的ATMEGA48,BOD的问题还是有点不懂,我的理解是把BOD在4V,是不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,电压低于4V的时候,掉电标志位将置位,单片机还在工作,直到低于工作电压

楼主:
请大虾帮忙下,我的理解是否正确

网友A:
错误。

BOD相当于外部接一个复位芯片,如果BOD设置在4V,当电压低于4V时,单片机将复位,不能运行。高于4V时再运行。

网友B:
我知道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