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[求助]关于AD采集的问题

楼主(2007-02-20):
我用atmega8自带的8路10位ADC
采集5~6V直流电压,打算用电阻分压,感觉不太好,哪位大哥给个更好的办法

还要采集300~500mA的直流电流,有没有合适的电流传感器阿(我自己没找到)
或者其他的办法

谢谢!

网友A:
电阻分压是最简单的办法啦。

电流要看你的精度了。一般用一个小电阻采样。

网友B:
对,根据精度要求,用一个小电阻采样,后面最好加一个射随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