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液晶屏的程序问题!

楼主(2007-02-22):
我从沈文的AVR弹片机书上得到一个8515的液晶屏控制程序进行修改,在16上使用,可是显示不很正常,比如想显示"ABC"结果只显示"A C".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!液晶屏是OCMJ.谢谢!

网友A:
看下其他的字符如何显示

自己主动找规律,否则把如来请来也帮不了你。

网友B:
先贴代码贴电路吧

网友C:
很可能是时序不对

一般用IO口模拟总线的时候,可能会因为单片机速度太快而延时部分长度太短而吃掉一个字符,或者显示完全乱…

可以试试把时间调得特别长先看看

网友D(2010-08-05):
有些LCD的例程写得并不是很严密,要安全的话,应当读取lcd的忙标志,再写入数据;另外考虑mcu速度加快后,延时函数的精确性

网友E:
你可以BCA这样显示一下,看看是不是C没显示还是B没显示再找问题

网友F:
先在8515上用成功,再移植到M16就容易了.
书上的,网上的,别人给的,都不可全信,仅做参考,自已亲手测试过的,看到结果的才是高度可信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