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无损数据压缩方法

楼主(2007-02-23):
有没有办法把20个字节通过一系列算法压缩成2个字节,并且可以通过逆运算把这20个字节恢复出来.

网友A:
做梦的时候可以做到,否则不行

网友B:
看你的内容是什么了.

如果一段一段都是相同的,那有可能,若完全没有规律性,我想是不可能的.

网友C:
hoho

具体能否实现需要看你的数据的信息量和采用的压缩算法,不过LZ的数据如果有一定的信息量的话还是很困难的,当然如果是20个同样的数据的话就用RLC,2字节就可以了,哈哈

网友D:
火星上有这种压缩办法

目前最常用的无损压缩就是rle,lzss,huffman

网友E:
压缩算法的性能根目标数据关系很大

对任意的数据,不要说多大的压缩率,就算1/2,都很厉害了
连续压缩10次,就是1/1024,20次就达到1/1M

网友B:
楼上的

是不是理论上到最后只有1位就足以表达所有的信息了呢?哈哈哈,
再压缩一次,一位都没有了,最后,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了,信息也就完全表达式了,哈哈哈

网友C:
8楼的不现实吧

根据信息论中的数据压缩原理,其实压缩的过程就是去处数据中冗余的过程,也就是说同一种算法,压缩第二次是没有效果的,如果有效果的话说明这个压缩算法有问题.

网友F:
关于压缩

既然是无损压缩,那压缩的多少就取决于冗余数据的多少
如果冗余为0,那你一个bit都压缩不了
如果你的冗余是90%甚至更高
那就有20个字节压缩成2个字节的机会

网友G:
各位这样继续讨论下去,没准那天香农的信息论被你们推翻

图灵奖也离你们不远了。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