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5V与3.3V

楼主(2007-03-03):
各位大侠请帮小弟一把,我用的MCU是5V的,液晶模块的数据口要3.3V的,要怎么办呀。

网友A:
需要双向通讯否?

A.并行口,单向传输,用74LVC的转换
B.并行口,双向传输,找转换芯片(这个东东贵死你)
C.串行口,单向、双向传输均可,51单片机,用P0口加上拉。
D.串行口,单向,同A
……

网友B:
可否先看看MCU和液晶的电压容限?

如果可以承受,可以串小电阻

网友C:
使用双电源BUF

找个双电源BUF,TI,ADI都有

网友D:
就用74HC245就可以了.

3V供电,/OE接地,注意245的pin1读写控制端接LCD的/RD就行了.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兄弟

谢谢楼上的兄弟,我就是用了245

网友E:
用164245芯片,转换

网友F:
把CPU换成3.3V的最省事拉,呵呵!

楼主:
大家都好热情呀!!

大家都好热情呀!!

网友G:
是啊,加电路太多,还不如把MCU改成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