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紧急求助!!!各位高手帮忙!

楼主(2007-03-05):
目前,采用mega128设计一款产品,项目快要完成了,这几天发现一个奇怪问题,程序运行期间,无缘无辜就不动了,单定时器中断还在运行,定时器置位的状态变量在主程序中不执行,肯定是飞了!那位遇到过这类问题,怎么让程序不飞,或者飞了之后在回来,求教了?在此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看门狗呢?

楼主:
看门狗熔丝未选中,wdton=1;

我觉得mega128没这么脆弱,但的确 不对,换低频8m晶振,效果就能好一点,目前我用16Mhz,单片机是mega128-16au.

楼主:
那位兄弟有avr常用抗干扰的资料,我想试试蒙蒙!

没辙了,关于单片机系统抗干扰的,请发到cl_sjj@163.com!先在此谢过!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不是avr的问题。

avr的抗干扰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B:
BODEN最好设置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