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sp下载线的问题

楼主(2007-03-14):
芯片:ATmega16L
外部晶振采用:4m晶体接电容
软件:PonyProg2000

用最简单的isp下载线,原理图如下:
端口测试OK;
读的时候出现提示--Device missing or unknown device;
擦除的时候反复出现这个提示;
写入失败。

没有对任何位进行设置。

网友A:
换双龙的软件试试

最好采用使用HC244隔离的ISP线,因为写入程序后可以不断开下载线,HC244呈现高阻

网友B:
能用ATMEGA8515吗?

这个能用ATMEGA8515吗?

楼主:
使用双龙的软件也不行

网友A:
你的ISP是不是接有什么设备?

在ISP状态下呈现某种特定IO状态,导致无法写入?

楼主:
没有啊,isp接口只用于isp了

网友A:
再问一下,你能读取熔丝并设置它?

网友C:
软件里设置正确吗

ponyprog2000里interface setup要选择parallel的AVR ISP I/O和正确的LPT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解决了

这个问题我解决了,下载的时候直接把reset接地就可以了

网友D:
看来是外部复位电路与下载驱动电路冲突了...

网友E:
下载失败,一般先检查电路的电源、复位、晶振电路

网友F:
可能是线太长了或PC并口驱动能力弱,最好是加个HC244

网友G(2013-01-09):
并口插座的2脚与12脚应该连接到一起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