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ega88外部晶体8分频后波特率怎么算

楼主(2007-03-18):
外部晶体11.0592M,8分频熔丝,我现在要得到9600波特率,该怎么算
是11059200/8/16/9600-1还是11059200/16/9600-1呢还是其他呢!

网友A:
前者

分频后整个系统的主频就分频了,即clkcpu、clkio等都降低8倍。

网友B:
真奇怪

用那么高的外频,然后又分频。
既然不需要那么高的频率干嘛搞那么高的频率呢,这样费电啊。频率在8M以内,芯片选用也方便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