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看这样行吗?

楼主(2007-03-21):
485线路设计:
  选了3485E这个芯片,但不知道它外围线路这样行不行,是参考其他芯片设计的;

强人给个指导……

楼主:
光耦隔离及上下拉电阻

光耦隔离及上下拉电阻的值怎么给定啊?
还有VCC共用3.3V行么?

网友A:
电阻太大了。

电阻要适当减小。根据你选择的光藕不同。

电源必须分开,否则什么也没有隔离吗!

楼主:
那么电阻选多大合适呢?

谢谢楼上这位!
  那么电阻选多大呢?都一样好吗?还是两端大小不一样的?
  电源隔开,但是都用3.3V是吧?

楼主:
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啊,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了

谢谢各位了!!!

网友B:
查datasheet,决定驱动电流,计算限流电阻值。

网友A:
电阻和你选的光藕有关。

一般驱动端的电流都是5-20mA。那么你3.3V的电压,去掉LED的1V多,就剩下2V了。如果要10mA,那么电阻也就是200多欧姆。具体你自己算吧。

还有不知你的波特率是多少,波特率高的画光藕也不能随便选择。

楼主:
是这个吗?

网友A:
是和光藕有关,485芯片基本都差不多。可以替换。

波特率是多少?

楼主:
光耦选了PC817行不?

其实选什么好我也不大清楚
  传输速率是12M,波特率……

网友:
PC817不行的。用6N137吧

楼主:
为什么不行呢?

呵呵,谢谢
  用6N137的话,电阻怎么选呢?以上阻值行吗?

楼主:
6N137是5V的啊?

要选3.3V的啊,我们只有3.3的电压……

网友:
不好意思,没看清楚

PC817要求的频率好象达不到你的要求,可以看一下datasheet

网友A:
晕“传输速率是12M”不会吧!!!

啥单片机???12M是单片机的晶振吧。波特率是多少?

楼主:
……

这个芯片的参数我在上面贴出来了,至于你说的波特率是哪的呢?485要求的?还是这个芯片的特性?

楼主:
zsmbj

能给我留个电话或是邮箱吗?我想请教的清楚一些……

网友A:
哎哟,看来你对485不熟悉啊。

通俗的说吧,你这个光藕的rxd,txd打算接给谁啊?是接给cpu吧,好了,那cpu是串口吧,那串口总该有波特率吧。是9600呢,还是4800呢。

还是说单片机那端你不管,就负责这个485的接口啊。那至少也要知道单片机端的波特率才能选定光藕。

楼主:
呵呵

谢谢!
  那个是软件设定的,不能限定
  我选的光耦是6N136,速度不管了。帮我考虑一下这些个电阻的阻值,以及上下拉电阻值……

楼主:
新图

帮我看看……

网友A:
电阻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