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IAR编译通不过,说是寄存器相关声明找不到??

楼主(2007-03-22):
范例为ATMEL网站上的应用笔记AVR306,一个USART中断驱动程序。使用IAR3.20编译器软件,编译过不去,错误信息如下:

Changed settings forces a full rebuild...
Rebuilding configuration: rs232 - Debug

0 file(s) deleted.

USART2.c
iccavr.exe --cpu=m128 -ms -o C:Documents and Settingswensir桌面atmel网站串口中断 驱动DebugObj -y --initializers_in_flash
-z3 --no_cse --no_inline --no_code_motion --no_cross_call --no_clustering --debug -e -I C: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
Workbench  Evaluation versionavrINC -I C: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 Evaluation versionavrINC
CLIB --eeprom_size 4096 C:Documents and Settingswensir桌面atmel网站串口中断 驱动USART2.c

   IAR Atmel AVR C/EC++ Compiler V3.20A/W32, Evaluation Version
   Copyright 1996-2004 IAR Systems. All rights reserved.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RXCIE0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RXEN0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TXEN0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USBS0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UCSZ01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UCSZ00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UDRIE0" is undefined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UDRIE0" is undefined

Errors: 8
Warnings: none

Total number of errors: 8
Total number of warnings: 0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  一看就是缺少头文件。

楼主:
真的不是缺少头文件

原先我都编译通过了,并且我还重新卸载重装了软件,感觉应是操作系统问题吧,等会回家在自家机器上试下,难道还能是盗版软件的问题?或者我的编译设置选项有问题……

网友B:
问题解决了

是编译设置不对导致的,没勾选 "enable bit definition in i/0-include"
初级问题,惭愧!

网友C(2013-04-09):
那个enable bit definition in i/0-include"在哪里

网友D:
解决了就好

网友E(2013-12-31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现在正在找答案解决。

网友F(2014-11-06):
勾选也不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