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51单片机编程时出错!!!急!

楼主(2007-03-29):
我在對S52进行并扣下载的时候,可以写入flash,但是老是在校驗完flash后,說0x00地址校驗失敗!爲什麽?

谢谢!!

网友A:
多试,第一次使用我平均5次才成功

成功后,只要电脑不重新启动,就一直好用。

楼主:
继续

我试了不下50次,还是不行,这与我写的程序有关吗??谢谢大家的帮助!!!!

网友A:
你的ISP引脚接有什么设备?

我一般把ISP引脚作为键盘接口或者输出端口,防止ISP的时候外围器件引脚电平影响。

楼主:
还是不行!!!!!急!!!!

我做的51学习板,已经流出在线编程的插针座了!!!急!

网友B:
我的M16也有这问题

用外部晶振就出现校验错误,改成内部的就好了,而且通常刚上班时几次不行,后来一天正常。

楼主:
继续提问

我在编程时,还要不定的点按复位键,才能运行,否则会出现:

   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!
    请检查FUSE设置、电源、时钟和ISP电缆连接!

这是为什么啊?
  我所有的线都已经接好了阿!!!

网友B:
把图发上来

ISP电缆可能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coldra

那就是说我的并口线有问题了???
不会阿?我用它干别的都没事阿??

网友C:
飞线、用转接座,都有可能失败

楼主:
回复双龙

那怎么接阿??

网友D:
下载线尽量短一点

网友A:
我认为和下载线长短关系不大

应该是程序问题,我的下载线有半米长,也有8厘米的,都一样
好像问题是下载软件(我用过4款)初始化下载线的时候应该使下载线中的芯片处于高阻态,但是没有,这个过程直道完成多次下载后才有效,也就是说如果下载线中的芯片只要能处于高阻态,就可以下载成功。否则就要不断的失败直至下载成功。

网友E:
有可能是下载软件与下载线未完全相容

当然了,这种事,原因很多了,有时的原因让人啼笑皆非。我自己以前写了个下载AT89S52的软件,总是不稳定,后来是在时钟线SCK上对地并了个100PF的电容才稳定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!!!哈哈

原来是我的下载线出了问题,我换了一个,就好了,具体问题出在哪?我还没找到,等找到了,与大家分享!!哈哈!谢谢大家的帮助!!哈哈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