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mega8加遥控模块,发现信号不稳定

楼主(2007-03-31):
采用市售超再生接收模块,发现长按键(大于1秒)时,有时按键有效信号不稳定
不知道是否这样原因:
1、使用了12MHz晶体,与其它资料上讲的51运行于12M时干扰射频信号类似
2、AVR电源没有用电感隔离数字噪声,通过电源端耦合到射频模块

用PIC单片机发现就没有这个现象了(卖模块的推荐用PIC)
采用超外差模块要好一些,但是超外差不能在2M内操作
我手上没有低频晶体没有试降低频率
请有经验师兄给点建议

网友A:
AVR你用的是-8还是-16?

12MHz,这么快,对于AVR,1M ,就已经和51的12M速度差不多了,不知道你采用的什么方式连接,什么样的模块,说一说参数看看

楼主:
-16的芯片,因为以前用PIC,现在刚刚开始用AVR

手上还是老的一堆元件,遥控模块跟这个差不多

网友A:
12M我没用过,不过你的模块我用过

至少在8M 下没有问题,至于长按的问题,你可以测量一下VT端,不知道用的是中断方式还是其他,一般这类遥控不需要长按,而且有些遥控器本身就不支持长按。
要降低频率可以修改熔丝,改为内部RC振荡器,频率可以选择。

楼主:
用RC遥控效果要好一些,但是我还要用串口通信

多谢 dai_weis
我去试一下6MHz,好像这样可以不编程CKOPT,这样应该没问题了
低价PIC都不带EEPROM,AVR这点比较可爱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6MHz就OK了,以后卖点3.6864M的晶振给AVR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