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【 【 关于MEGA8 的 死机 探讨 】 】

楼主(2007-04-04):
     我公司是家电控制板配套厂商,MCU需求量颇大!以前采用freescale的多!目前对于MEGA8 芯片比较感兴趣!但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,在这里提出来供各位同仁参考!也欢迎双龙公司的专家指点!

     这里主要想说一下死机的问题!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实验把,采用的是ATMGA8L—8PU芯片,用四个IO口(PB4、PB5、PC0、PC4)从板子上引长线(2米多)到显示板,显示板上就是四个发光二极管(串电阻,共阳极接法),软件编程用到了SIG_OVERFLOW0 定时中断,控制IO口一1Hz频率亮灭发光二极管。再对显示延长线作EMC测试时发现频繁复位,欧尔出现死机现象(即去处干扰后系统仍然不能恢复,发光管常亮不灭,上电或手动复位可恢复)

     主要容丝位配置如下:采用内部4M RC振荡,BOD=2.7V,WDT常开

     在这里暂时不讨论如何优化硬件,单说说死机现象(这个太严重了!),我的程序也非常的简单,里面没有任何的死循环,也没有可能任何数据表,就是定时置IO口,控制LED。喂狗的方式采用中断置标志位,在主程序中喂狗的方法。

     此时的死机是不是指已经不是单纯的PC指针跑飞,而是整个系统都紊乱了,包括WDT。

     希望专家们能从死机的本质上面谈一谈!

     我以前用的单片机功能上确实没有MEGA8强大,报价也要高一点,但同样的测试也会复位(复位频率明显比MEGA8低),却未发现过死机现象!

网友A:
事实胜于雄辩

事实胜于雄辩...

网友B:
几个不清楚的问题

不是专家不知道可不可以探讨?
一、复位引脚怎么做的处理
二、IO引线过长,不知道其他的MCU是不是也这样用?一般要用驱动电路
三、如果电压不是3.3VBOD最好设在4.0V上
四、请问是如何知道的PC指针跑飞,而是整个系统都紊乱了,包括WDT
用的什么办法?

楼主:
关于 :

关于 :

一、复位引脚怎么做的处理
二、IO引线过长,不知道其他的MCU是不是也这样用?一般要用驱动电路
三、如果电压不是3.3VBOD最好设在4.0V上

优化硬件当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死机现象,这里我想探讨一下MEAG8死机的实质是什么?是看门狗打没了?还是系统紊乱了?怎么紊乱了?

四、请问是如何知道的PC指针跑飞,而是整个系统都紊乱了,包括WDT
我这个实验软件很简单,就是加大干扰会死机! 会复位我可以理解,但死机就不好解释了

网友B:
看来没法弄明白了

不知道楼上知不知道合理的硬件才是可靠工作的基础,没有基础有什么可讨论的,做产品又不是做论文,那我告诉你为什么,你的MCU可能工作的不合理的硬件基础上,所以挂了。

楼主:
关于楼上的观点我不敢苟同!

关于楼上的观点我不敢苟同!

优化硬件当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死机现象,这里我想探讨一下MEAG8死机的实质是什么?似乎不像单纯的PC跑飞,而且硬件并没有损坏,可以手动复位。

楼主:
再次公布最新实验结果:

再次公布最新实验结果:

发现LED全亮,但亮度有所下降,去处干扰后,用示波器测量IO口,发现IO口仍然输出方波,但频率由1Hz增加到1KHz。

这是中断程序,每次都配置了相关寄存器,不会出现持续寄存器错误的。 难道是内部振荡频率打变了?

SIGNAL(SIG_OVERFLOW0)

   TCCR0 = 0x03;
   TIMSK=_BV(TOIE0);
   TCNT0=256-(CPU_CLOCK_HZ/TICKS_PER_SEC/64);

    bSysTimEn;

楼主:
//间隔1ms
void SysTimerModule(void)
{

    static INT16U  Sec = 0;
    static INT8U   bOn = 0;

    if (bSysTimIsDis)
        return;

    bSysTimDis;

    wdt_reset();
    wdt_enable(WDTO_2S);

    if ( ++Sec > 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
    {
        Sec = 0;

        BitSet(DDRB,PB4);
        BitSet(DDRB,PB5);
        BitSet(DDRC,PC0);
        BitSet(DDRC,PC4);
        if (bO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bOn = 0;
            BitSet(PORTB,PB4);
            BitSet(PORTB,PB5);
            BitSet(PORTC,PC0);
            BitSet(PORTC,PC4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bOn = 1;
            BitClr(PORTB,PB4);
            BitClr(PORTB,PB5);
            BitClr(PORTC,PC0);
            BitClr(PORTC,PC4);
        }

    }
}

以上为系统计时程序在主程序中循环调用它。

内部时钟频率变化加快1000倍是没可能的! 而且是正好1000倍。我的定时程序又是1ms次,似乎像是。。。

网友C:
加大MCU电源电容试下先。

可能是电源受到干扰后不稳定造成的。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AVR本身就不那么好...

楼主:
mega8的功能还是很不错的,

mega8的功能还是很不错的,批量价格也有优势,关键是性能方面,因为我这边的量还是比较大的,出口单比较多,不敢大意

网友D:
死机包括硬件的“死锁”

网友C:
死机的本质

要不是CPU死锁,就是外围死锁。
死锁通常会发热。到烧溃。
不知是否发热。

另外长线一定是要隔离的。像你那样做的话基本上没有一款MCU能不复位的。
我们用MCU的原则是采取措施后能稳定就OK了。换句话说你那样做是EMC设计就有问题。想又好又便的事可能比较难。

网友E:
我觉得:死机的本质,就是某个地方的电荷在干扰下移位了

可能是某个门或MOS管非正常导通,从而产生大电流、可控硅效应;
也可能是某个寄存器或RAM或ExROM的值变了,造成PC值改变、RAM改变、程序代码改变等等等等。。。

后者并不一定就单纯的改变PC指针的,比如改变的是PLL的分频寄存器,当然就会出LZ所说的现象哦

楼主:
公布:最近测试现象

先将简化的源代码贴出来
这里简化一下程序再贴出来:

//间隔1ms
void SysTimerModule(void)
{
    static INT16U  Sec = 0;
   static INT8U   bOn = 0;
   static INT8U   BeepCount = 0;

   if (bSysTimIsDis)
        return;

    bSysTimDis;

   wdt_reset();
    wdt_enable(WDTO_2S);

   if ( ++Sec > 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
   {
       Sec = 0;

      BitSet(DDRB,PB4);
      BitSet(DDRB,PB5);
      BitSet(DDRC,PC0);
      BitSet(DDRC,PC4);
      if (bOn)
      {
          bOn = 0;
         BitSet(PORTB,PB4);
          BitSet(PORTB,PB5);
          BitSet(PORTC,PC0);
          BitSet(PORTC,PC4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  bOn = 1;
         BitClr(PORTB,PB4);
          BitClr(PORTB,PB5);
          BitClr(PORTC,PC0);
          BitClr(PORTC,PC4);
      }

        BeepCount++;
      if ( BeepCount < 5 )
      {
          BeepOn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  BeepOff;
          BeepCount = 5;
      }
    }
}

SIGNAL(SIG_OVERFLOW0)
{
   TCCR0 = 0x03;
   TIMSK=_BV(TOIE0);
   TCNT0=256-(CPU_CLOCK_HZ/TICKS_PER_SEC/64);

    bSysTimEn;
}

INT16S main (void)
{
    wdt_enable(WDTO_2S);

   TCCR0 = 0x03;
   TIMSK=_BV(TOIE0);
   TCNT0=256-(CPU_CLOCK_HZ/TICKS_PER_SEC/64);

   sei ();

   for (;;)
   {
       SysTimerModule();
    }

    return (0);
}

刚做了一下实验,在主程序中将
 if ( ++Sec > 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
改为
 if ( ++Sec > 5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

即在主程序中将IO口输出频率增加到2Hz,打干扰后仍然出现死机现象,而且和以前一样,IO口输出1kHz的方波

然后修改中断定时时间,将将IO口输出频率增加到2Hz,在打干扰试一下看看   ,修改中断定时间隔为0.5ms后,打干扰后仍然出现死机现象,而且和以前不一一样,IO口输出2kHz的方波;

这样看来似乎程序仍在运行,看门狗也正常,但“死机”后单片机竟然有选择地直接跳过了if ( ++Sec > 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  语句, 导致IO口输出频率增加。 有点匪夷所思了!!!!

楼主:
继续公布:

   “死机”死的这么智能! 竟然会直接跳过比较语句? 是不可能的,初步怀疑干扰造成了内部RAM控制、读、写单元失效,导致每次Sec都大于(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),所以IO口输出频率提高!

    增加一下代码以作测试:

    volatile INT16U Tmp16;

    。。。。

    Tmp16 = Sec;
    ++Sec;
    ++Tmp16;

    if ( Tmp16 != Sec )
   for(;;);

    if ( Sec > 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
    {
       。。。。

    发现复位频率明显提高!MCU几乎在不停的复位中。长时间干扰仍然有死机现象。死机现象和以前不同,发现IO口常高、常低现象。似乎是看门狗也没了,单片机进入的死循环一般。芯片没有明显发热现象,不象可控硅效应。

楼主:
另外来个题外话:

21ic的AVR板块这是怎么了? 好像人气有大大的下降啊! 我也算21ic的老客了。希望斑竹,双龙多点点火啊!

网友A:
死机的本质

死机的本质应该是PC跑飞了,程序进入无限循环吧...
不过上面的情况更可怕哟...

网友F:
软件问题

内部寄存器紊乱或程序跑飞,更有可能的是软件有问题。
除非硬件出现故障,否则硬件死锁的可能性很小。
加光电隔离吧

楼主:
暂时的结论:

暂时的结论:
     MEGA8的IO口经受强干扰的情况下,易导致内部的RAM读、写、控制单元失效,且此失效在干扰除去后无法自愈,但可以通过WDT复位恢复!

程序作如下修改后未发现死机现象

         。。。。
         volatile static INT16U  Sec = 0;
         。。。。。
   if ( ++Sec > 1000/(1000/TICKS_PER_SEC)  )
   {
       Sec = 0;

             if ( Sec != 0 )
          for(;;);

       。。。。

建议;各位使用MEGA8单片机的朋友,最好加上RAM功能效验程序。

楼主:
AD测试

今天作AD测试,采用NTC传感器,将3根传感器接1.6米长线(也就是6根线),同样打辐射干扰,仍发现有死机现象,出现的概率较低(15分钟出现一次),同样死机后即使去除干扰也无法自愈,用了三个AD口做测试(AD1、AD2、AD3),平时去除传感器后测得电压为0V(因为有下拉电阻),死机后测得VAD1=4V,VAD2=2V,VAD3=4V。原本编程输出方波的几个IO口的全部输出高电平。

网友A:
该考虑换了。。。

该考虑换了。。。

网友G:
m8死机还会出现熔丝位被修改的情况,

网友H:
楼主何不把你的原理图或PCB图择选出来让大家分析看看

网友I:
加的辐射干扰?

是辐射干扰还是EFT?

如果是辐射干扰那俺就不知道了,一般MCU都没有如此相关的参数指标的。

估计你加的EFT。

AVR的WATCHDOG好象是可以软关断的,如果是这样,程序应该检验是否发生关断,如果关断了则再次打开它,否则就是PC乱飞了,你也没办法抓回来。(俺不用AVR,只是以前看了看)

你建议加上RAM校验,如果如你所说,RAM读、写、控制单元失效的话,你的校验一样是无效的,呵呵,因为读不出来了你还校验过P,所以你说用上这校验就没问题,俺是表示怀疑的……

很多小家电板确实经常需要连接一些长长的排线,俺一般在连接出去的IO口上加一个102电容,如果打EFT的话,只要你PCB整体OK,一般4KV/5KHZ是没问题的,即使是RST都很难发生(呵呵,俺是要求加EFT的20分钟内不准复位的)。

网友J:
在c程序上头没有意义

你应该贴汇编程序来分析,现象分析应该是每死记,程序还运行,只是运行到你想不到的地方,不能用片内rc,c 代码看不出来

网友K:
这个不是跑飞,是ram 的数据锁死。

网友L:
关注中, 希望看到楼主的最终结果

个人认为, 硬件设计得有点脆弱了.

网友M:
死机只是通俗的说法;死机的内涵不是说系统锁住不动了,

死机只是通俗的说法;死机的内涵不是说系统锁住不动了,而是内部某些信号应该是高电平时变成了低电平,或应该是低电平时变成了高电平,造成系统功能紊乱;现象可以是程序跑飞,程序跑飞也有多种可能;1)PC中某位或某几位改变,2)内部总线上某位或某几位改变,3)程序存储区的某些单元内容改变,4)RAM的某些单元内容改变,等等等等。

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源是“内部某些信号在干扰下发生了意外变化”,所有这些变化因为是意外的、不受控的、不确定的,必须经复位才能恢复到原始状态;如果看门狗也受到影响不能正常发挥作用,就会发生系统不能自行恢复的现象;如果复位电路也受到影响,就会发生系统不能复位的现象,这时只能做断电处理了。

总之,这一切的一切与器件的抗干扰能力分不开,Motorola(即现在的Freescale)的器件抗干扰能力是相当不错的,AVR的器件与他相比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

此帖的讨论很有代表性,建议版主置顶,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问题。

网友N:
测试大忌你全占完了。。。。

你先排除程序问题...知道怎么做吗?把你2米连线砍成2mmmmmmmm.....

网友O:
2米连线有点太长了吧

网友P:
PB4、PB5、PC0、PC4 各反接一个1N4148到地试试

PB4 -|<|---GND
PB5 -|<|---GND
PC0 -|<|---GND
PC4 -|<|---GND

网友Q:
同感!

2005下半年到06上半年,

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,
累计用了有500多片MEGA128;

有一小部分出现莫名的死机问题。
死机的出现并不规律;

全都是一样的硬件和程序,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不定时的会死机。
一直没有搞明白。

网友R:
我也用了几百片了

做的是电源监控方面,和高压输出共地进行测量等操作,到现在也没有发现有单片机不正常的。多查一下软件bug吧。

网友S:
把++sec改为sec+=1看看

网友T:
回复M8死机!

我用了一年多的M8都没有出现过死机!

网友U:
楼主不厚道,自己做的产品不稳定,拿到这里让人给你找bug,

满口叫嚣avr单片机“死机”。出现bug要考虑的因素太多,你首先应该证明你的编译器和程序没有问题,所以你分析的程序应该是汇编代码,而且不应该使用中断,看门狗,而是仅仅在主循环中使用最简单的口线操作驱动你的LED。其次你说线太长,容易串入干扰,那么你请把你用示波器测出的波形贴上来。如果波形确实不漂亮,你就把LED管脚直接焊在cpu IO口上好了。还有复位引脚的波形,电源波形,如果使用外部晶振,振荡波形你也要观察。还有什么?如果你按照这样作还找不到问题,那你就别用avr了,因为avr内部很多模块包括eeprom也好难好难用。

网友B:
晕,建议更换MCU吧,你这个用法只能是哪个不出问题用哪个

网友V(2007-05-04):
不同场合用不同产品,别人能用不代表你能用。

网友W:
楼主在长线的MCU端加了ESD类保护器件了吗?

网友X(2007-06-03):
在中断里面喂狗不是很可取

网友Y:
中断

前些日子试了一个程序,出现程序跑飞,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
我的实验程序开了一个中断,后来有把中断程序去掉了,但是忘了改中断控制寄存器中的相关位设置,所以还会发生中断。结果就...........

网友Z:
改改硬件吧,跟软件关系不大。

网友AA:
并口编程线不稳定或者不能用跟这个类似

感觉那么长的线应该加个244或者373之类的芯片,成本也不多
如果是电源的问题可以考虑下复位脚的处理方式

网友AB:
死机的本质

yes! 我觉得:死机的本质,就是某个地方的电荷在干扰下移位了,造成了内部RAM控制、读、写单元失效

网友D:
多方面找下原因

别遇到Windows死机就去找AMD赔钱。

网友AC(2007-12-11):
我们也碰到了同样问题

我们也碰到了同样问题,不是程序bug,很多功能正常,只是显示闪动,数码管能看出一位一位的亮,很郁闷

网友AD(2011-09-09):
我也发现类似的问题,常温下问题好像不大(外部晶振,外壳接地),但是在高温环境下,死机概率很大,超过50%。内部晶振,没发现死机,但是在实际应用中,由于内部晶振的偏差,可能导致串口通信错误(波特率误差所致)。我用的是M8L。更换为M8-16AU会好的多(原问题产品上,更换M816AU,高温测试3PCS正常)。

网友AD:
温度60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