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这里很冷啊!

楼主(2007-04-06):
AVR这里很冷啊!

网友A:
寒流!是有点冷!

网友B:
AVR的网上资料太丰富了

加之8位机本身开发难度就不大,来这里讨论的人自然会少

网友C:
AVR的网上资料太丰富了???

51的资料也很丰富啊,那为啥会比这多人呢?

网友D:
熔丝和锁死后解锁,完全是不理解和错误操作导致

我从接触AVR到大量应用没有遇到一例熔丝和锁死后解锁的问题,
不要把学艺不精怪器件上,只能说在没有了解或者理解该器件的特性时候,就发表了评论,呵呵,看来教育还是失败,出了错,第一个要问的是自己,而不是别人。

楼主:
话也不能这么说

话也不能这么说,高手也是从新手过来的吗,说实话我也用过AVR,一个感觉,不咋地。。。

网友E:
我还是挺喜欢AVR的

在编程中,如果锁死,方法很简单:----用外接时钟。

AVR的ISP功能很不错的,就那么一根线就算“编程器”了,对于没钱或者不愿意投资购买编程器的初学者来说,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
楼主:
我是喜欢C8051

我是喜欢C8051,不过没有推荐别人使用。。。
仅从性能是讲C8051确实不错,绝对没有比AVR贵4倍以上,C8051F的ADC性能确实不错,24位AD可以做到基本不跳数,这可是吹不出来的。。。

网友F:
同意三楼

同意三楼

网友B:
那就来这个AVR版块谈系统吧

据我所知,很多人都避讳谈自己正在搞什么项目
即便是提问,也仅针对局部问题

再说,这里必竞不是谈论系统设计的版块

网友G:
混淆概念

to etjob

”8位机本身开发难度就不大“!?

看来是牛人啊!?
项目是一个系统,不仅仅是 X 位机的问题。
设计一个产品不仅仅是 X 位机的问题。可以关联到机械,化学,医学,生物学,光学。。。。。。
而且尽量做到质量优良,又谈何容易!
 人家说的是开发8位机没有难度  ,你说的是项目,项目广的很,跟单片机没有关系   所以说 ”8位机本身开发难度就不大“!?  这句话是对的!

网友H:
avr和51 或者pic的区别是哪里

不清除avr和51 或者pic中档机的区别是什么 谢谢指点

网友I:
据说从可靠性来说,PIC是三者中最好的

AVR的优势是性价比,而51则是历史悠久。各有千秋

网友J(2007-09-29):
C8051F的价格可是AVR的4倍以上,dai_weis是不是太夸张了点啊?

引用 网友D:
AVR 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9楼: 据听说7楼特别喜欢C8051F,

好像大力推荐过,不过同等功能下C8051F的价格可是AVR的4倍以上,太贵了
如果价格好些,可能应用会更多,

dai_weis
4倍价格?刚才看到有人介绍C8051F020 我复制一下给你看看

c8051f020  32元/片
25M频率(内置16M) 100引脚
64K+128B flash  4K+256 RAM
2个UART,I2C, SPI,PWM,5个定时器
12位,8路,100ksps +  8位,8路,500ksps  ADC(内置标准电压)
2个12位DAC   看门狗
每个I/O 拉电流50mA  灌电流100mA  总电流800mA
C8051F的只要特点是 交叉开关和JTAG调试方便

我们AVR有8元/片的 和它性能差不多的么?
AVR性价比是最好的,但我们也要谦虚一点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