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M16的TWI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11):
我用简易的JTAG仿真器,焊接7.3728M的晶振,但是为什么程序在仿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ACK响应。希望高手们指点指点。另外还有就是JTAG仿真时,单片机的内部时钟和晶振的频率有什么关系。
程序如下:
  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ctype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avr/eeprom.h>
#include <avr/sleep.h>
#include <avr/wdt.h>
#include <setjmp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
#define nop asm ("nop");

void delay ( void )
 {
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 ( i=0x0000; i<60000; i++ )
     asm ("nop");

 }

/*  TWI初始化程序  */
void TWI_INIT( void )
   {
    TWCR= 0X00; //disable twi
    TWBR= 0x20; //set bit rate
    TWSR= 0x00; //set prescale
    TWCR= 0x04; //enable twi
    nop;
    }

/* TWI开始信号 */
void TWI_START ( void )
 {
  TWCR = (1<<TWINT)|(1<<TWSTA)|(1<<TWEN);
  while ( !( TWCR & ( 1<<TWINT ) ) )
  nop;

 }

/*  发送  */
void TWI_SAL_W ( unsigned char address1,unsigned char address2 ,unsigned char write_data)
  {
    TWDR = address1;
    TWCR = (1<<TWINT) | (1<<TWEN);

    while (!(TWCR & (1<<TWINT)))
    nop;
    nop;

    TWDR = address2;
    TWCR = (1<<TWINT) | (1<<TWEN);

    while (!(TWCR & (1<<TWINT)));
    nop;

    TWDR = 0x00;
    TWCR = (1<<TWINT) | (1<<TWEN);

    while (!(TWCR & (1<<TWINT)));
    nop;

  }

void TWI_STOP ( void )
 {
   TWCR = (1<<TWINT)|(1<<TWEN)|(1<<TWSTO);

 }

int main ( void )
 {
  unsigned char i;
  /* 等待外围器件可靠复位 */
  delay();
  delay();
  DDRB=0xFF;
  PORTB=0xFF;

   TWI_INIT(  );

  for ( i=0x00; i<0x1; i++ )
   {
   TWI_START (  );
   TWI_SAL_W (0xa2,i,i);
   TWI_STOP (  );
   delay();

 }

   nop;

   for ( ; ; );

  return 0;
 }

楼主:
自己顶

高手哪去了,还是我的问题太低级

网友A:
re

TWEA没开

楼主:
求助
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ctype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avr/eeprom.h>
#include <avr/sleep.h>
#include <avr/wdt.h>
#include <setjmp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
#define nop asm ("nop");

void delay ( void )
 {
   unsigned int i;
    for ( i=0x0000; i<500; i++ )
     asm ("nop");

 }

/*  TWI初始化程序  */
void TWI_INIT( void )
   {
    TWCR= 0X00; //disable twi
    TWBR= 0x2a; //set bit rate
    TWSR= 0x00; //set prescale
    TWCR= 0x04; //enable twi
    nop;
    }

/* TWI开始信号 */
void TWI_START ( void )
 {
  TWCR = (1<<TWINT)|(1<<TWSTA)|(1<<TWEN);
  while ( !( TWCR & ( 1<<TWINT ) ) )
  nop;

 }

/*  发送  */
void TWI_SAL_W (  unsigned char write_data)
  {
    TWDR =  write_data ;
    TWCR = (1<<TWEN) | (1<<TWINT) |( 1<<TWEA );
    while (!(TWCR & (1<<TWINT)));

  }

void TWI_STOP ( void )
 {
   TWCR = (1<<TWINT)|(1<<TWEN)|(1<<TWSTO);

 }

int main ( void )
 {

  unsigned char Reg_Data;
  unsigned char i;

  /* 等待外围器件可靠复位 */
  delay();
  delay();
  DDRB=0xFF;
  PORTB=0xFF;

   TWI_INIT(  );

  /*  write */
  do

   {
     delay();
    TWI_START (  );

    TWI_SAL_W ( 0xa2);

    TWI_SAL_W ( 0x11+i);

     TWI_SAL_W ( 0x20+i);

  TWI_STOP (  );

  delay();

  i++;
  }while ( i<10);

 i=0x00;

 /* read  */
 do
  {
   delay();
   TWI_START (  );

   TWI_SAL_W ( 0xa2);

   TWI_SAL_W ( 0x11+i);

   TWI_START (  );

   TWI_SAL_W ( 0xa3);

   /* 怎样读取 */
    TWCR = (1<<TWINT)|(1<<TWEN) ;
    while(!(TWCR&(1<<TWINT))) ;
    Reg_Data = TWDR ;

  TWI_STOP (  );
  delay();
  i++;
  }while (i<10);

   nop;

   for ( ; ; );

  return 0;
 }

protues仿真正常,但是用AVR JTAG(简易)的,依然不能发现ACK
高手们指点指点

楼主:
迷茫

高手门呢?

网友B(2007-05-23):
看看

同意三楼chen lung的说法。
TWI初始化程序中TWI根本未开,SREG的全局中断也要开。
仅供参考。
SREG&=0x80;
这句有误:TWCR= 0X00; //disable twi
例如改为; TWCR &=0x45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