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关于IAR Embedded workbench软件仿真问题请教

楼主(2007-04-12):
本人用的IAR Embedded workbenc软件进行C程序编译调试的,也知道此软件有仿真的功能,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总是出现disassembly窗口显示当前PC(出现绿色状态条)运行的状态,disassembly窗口内显示的是编译之后转化成的汇编代码,为什么没有我找不到在C代码下的仿真窗口呢?还是此软件本身就没有C代码仿真窗口呢?我找遍了在仿真状态下整个软件的菜单,就是没看到C代码下的仿真窗口!!!各位同仁如果您用过此软件的仿真功能的话能否指点一下.

楼主:
C代码下的仿真窗口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呢??

在中间看不到C代码下仿真窗口!只看到disassembly窗口内的汇编代码仿真窗口.楼上的朋友您看到的C代码下的仿真窗口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呢?

楼主:
我试过了

我是打开了main()函数的C文件,但在仿真的状态下在C文件窗口中看不到仿真PC状态条(也就是绿色状态条),或者说当前程序运行的到哪一句?还是在disassembly窗口中能看到。这是为什么!!!!

网友A:
这样试试

在项目选项中的Linker -> Output -> Format中选择Debug information for C-SPY,然后勾选其下的两个选项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