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51和AVR单片机模拟I2C的区别?

楼主(2007-04-12):
感觉AVR的IO模拟I2C和51模拟还是有区别的,下面是AVR和51的模拟I2C的例子。小弟现在有点迷惑,那位达人能解释一下?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AVR
unsigned char I2C_Read(unsigned char bEnd)

     unsigned char i,mb;

     Set_SDA;     //release sda line
     mb=0;
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{
         mb=mb<<1;

 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 Set_SCL;
 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 if( SDA_High ) mb++;
 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 Cls_SCL;
         if(i!=7)         I2C_Delay();
     }
     if( bEnd )       Set_SDA;         //end read
     else             Cls_SDA;         //ack
     I2C_Delay();

     Set_SCL;
     I2C_Delay();
     Cls_SCL;
     I2C_Delay();
     Set_SDA;

     return mb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51
unsigned char I2C_Read(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unsigned char t = 8;
    I2C_SDA = 1;    //在读取数据之前,要把SDA拉高,使之处于输入状态
    do
    {
        I2C_SCL = 1;    I2C_Delay();
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if ( I2C_SDA ) dat++;
        I2C_SCL = 0;    I2C_Delay();
    } while ( --t != 0 );
    return dat;
}

网友A:
可以做得一样

但是要通过宏来做个指令转换
最大的区别就是AVR有DDR设置,51没有类似的需求

网友B:
注意IO方向问题...

网友C:
我觉得AVR应该接外部上拉电阻

我觉得AVR应该接外部上拉电阻
之后PORT口一直保持0
通过改变DDR口相应位来控制高低电平比较合适。

网友D:
AVR

的速度比51快很多,所以要注意延时要足够,才能保证时序。
AVR系列都有TWI或USI接口,可以硬件实现IIC,没有必要用软件模拟。

网友B:
C8051F 100MIPS比AVR快很多...

网友E:
AVR有硬件I2C啊,为什么不用,还用仿真?!

网友F:
回楼上,那个硬口不见得好用。

51是OC输出,时许上不容易出现冲突,用AVR要小心,想好先转方向还是先送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