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VR IO灵活应用

楼主(2007-04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,pin脚是真正的外部管脚。可以随时检测。

楼主:
不是说当IO定义成特殊功能的时候原有功能就被屏蔽了吗?

   不是说当IO定义成特殊功能的时候原有功能就被屏蔽了吗?

网友B:
引脚电平中断

无论什么时候都检测的。无论引脚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。

网友C:
avr的高低电平

高.低电平分别不得高于和低于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