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用AVR Studio4怎么进行C语言的仿真

楼主(2007-04-20):
请问用AVR Studio4怎么进行C语言的仿真啊?
我用Winavr写好C语言程序编译成功生成后缀为cof的文件,再用AVR Studio4打开后缀为cof的文件,进行调试时却出现的是对汇编程序的调试,而我学习用的这本书上却是对C语言程序进行调试,还可以用step into直接在Watch窗口里观察C程序中的某几个变量的变化,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怎么才能让它变成对C程序的调试呢?求助啊@

楼主:
请教,这是怎么回事啊?是哪里的问题呢?

我用的是AVR Studio4.13
我打开pof文件,左下角Message里总出现"Coordinator: The object file does not contain source code information."这句话,但是我的pof文件确实是用C写的,真是晕啊?!不知道怎么回事

而当我直接在AVR Studio里建立新工程时有两个方式,一个是用汇编写程序的另一种就是用C写程序的,叫AVR GCC,我选这个的话,经编译,调试的是C程序,但也能看汇编程序.但不出现上面那句话.

请教,这是怎么回事啊?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A:
菜单栏

菜单栏--debug--SELECT PLATFORM AND DEVICE 在DEBUG PLATFORM 中选AVR SIMULATOR 在右边选择相应的寄存器.

网友B:
你干脆直接在AVR Studio里建工程多省事阿

网友C:
用AVR studio直接打开winavr生成的.elf文件就可以了

网友D(2014-07-10)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一般给板子断电,编程器USB拔下, 然后都重新上电,再重新加载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