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读引脚电平问题

楼主(2007-04-20):
   编写的一段读引脚电平的程序,SWITCH里面是PORTB的电平变化,仿真可以,但是写到片子理就没反应了,郁闷!!!是不是读引脚电平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啊?

  unsigned char pin;
  DDRC = 0X00;
  PORTC = 0XFF;
  pin|= PINC;
  switch(pin)
    {......}

网友A:
这样试一下

unsigned char pin=0;或pin|= PINC;改成pin= PINC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