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PWM周期

楼主(2007-05-10):
  我用AVR单片机生成的PWM信号控制舵机,而不同的舵机所需的PWM信号周期有所不同,我想问一下:它的PWM信号周期可以通过TCNT1寄存器进行设置吗?谢谢!

网友A:
不能改变就不叫PWM了....

网友B:
PWM

周期是由输入时钟(分频)和计数器Top决定的!时钟分频选中之后通过设置Top(OCR1A、ICR1、或默认8、9、10位)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频率了。

楼主:
PWM与占空比

  谢谢各位的回复,我知道通过改变OCT1A OCR1B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,但是周期是否一旦FTCK和分辨率确定就不能通过TCNT1改变?

网友B:
这是当然了

难道你每个周期都去改变TCNT1的值?贸然改变有可能丢掉比较匹配,有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