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教一块PCB上的二款mega128进行通信

楼主(2007-05-12):
1。请教一块PCB上的二款mega128进行通信,是否只要将PD3/PD4反相连接就可以了,而不必加232芯片了。
2。二款mega128共用一个电源是否会互相干扰,如果要加DC-DC的话,地怎么接。谢谢!

网友A:
1、同一个板上可以,2、不会,集中一点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