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求教:AVR单片机里如何使用线性链表?

楼主(2007-05-17):
如题,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

网友A:
链表跟avr单片机无关。

楼主:
没见用过

因为很少看到有在单片机里用链表的例子,所以不太清楚是不是单片机不能用
而且我自己想了一下好像可以用结构体和指针,但是还没想清楚插入和删除一个单元应该如何做

网友B:
基本上是行不通的

要创建链表要能动态分配内存,这在AVR中比较难做到,现在在gcc-avr中据说可以做。

楼主:
gcc-avr?

看了楼上两位的回复,难道这和单片机无关,而是取决于所用的编译软件?
那么gcc-avr真的可以吗?有没有哪位用过的啊?

网友C:
gcc-avr下我用过

在做贪食蛇游戏(atmega64+128*64LCD)的时候写的程序就用到过链表。用来存放蛇头蛇尾,每一段的信息等。动态申请,新建,删除等。
所以是可以用的。

楼主:
谢谢zhangqibo

有人用过那就有信心了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