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M48选择内部基准, Vref引脚能驱动10K左右负载吗

楼主(2007-05-18):
在带负载时, 还能稳定吗?

网友A:
想从Vref取电?

还是别玩火了,如果用的话怎么也要加上运放跟随器

网友B:
楼主不用这么抠门吧

楼主:
抠门了吗?

感觉 Vref 的精度, 比我 7805 要强多了

不想抠门的, 不过,初步试验好象不行
但是没有依据, 不能瞎说

网友B:
10k是带不动的,100k也许可以

楼主:
100k? 不试了啦

    有一次, 发现 M48 不启动了? 换到其他的板子又能工作!
经过 n 次猜测, 在更换了 Vref 脚上的 瓷介后, 正常啦, 怀疑该瓷介漏电了, 可万用表没有发现它的电阻有明显的下降

网友C:
就是行,一致性也不好

网友B:
还是CBB好

楼主:
CBB ?

    "蚕宝宝" 就那么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