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硬件堆栈和软件堆栈是什么概念?

楼主(2007-05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关于两者的区别

硬件堆栈:是通过寄存器SPH,SPL做为索引指针的地址,是调用了CALL,RCALL等函数调用指令后硬件自动填充的堆栈!
软件堆栈:是编译器为了处理一些参数传递而做的堆栈,会由编译器自动产生和处理,可以通过相应的编译选项对其进行编辑。

简单一点说,硬件堆栈主要做为地址堆栈用,而软件堆栈主要会被分配成数据堆栈!

楼主:
多谢 maomao40

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