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呢?icc自带的led的例子

楼主(2007-05-25):
请问这是什么错误呢?icc自带的led的例子

网友A:
请做以下设置再进行实验!

在project->option->path里面重新添加include和lib的路径,
你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解决了:)

楼主:
谢谢 可是我已经添加了啊 如图

是不是有问题呢

网友A:
路径无须带引号!

网友B:
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我记得以前把ICC装到其它盘上面的时候好像出现过错误,后来又把它装到C盘去就好了,记不太请楚了。

谢谢

网友C:
更改名字重建工程

重建工程名HHH,编译通过

原因不明

楼主:
谢谢 装了个低版本的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