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ATTINY13RESET脚作ADC时电流大,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5-25):
由于需要脚多,用PIN5作ADC输入,但是测得输入电流有1.6UA,其它脚就不会。请问如何解决?
另外,用reset脚作IO不能输出低电平,如果要保留外部RESET功能,怎么办?
请各位指教!

网友A:
:)

1,可以输入与IO口间串电阻进行限流;
2,复位脚不能同时做复位和IO口用,如已将复位做成IO口,可使用上电复位!

楼主:
请问GCC程序中如何使用软件复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