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请问ATTINY13 RESET脚不能输出低电平,怎么办?

楼主(2007-05-25):
用reset脚作IO不能输出低电平,怎么办?

网友A:
请做以下确认!

1,是否已经将复位脚编程为IO口用!?
2,DWEN要保证没有被编程!
3,是否初始化IO口为输出!

楼主:
多谢maomao40,我想既用作复位,又作IO用,不知道可不可以?

没有编程为IO口

网友B:
不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