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studio仿真C程序,编译可以通过,但是一仿真就会自动关闭

楼主(2007-06-01):
我打算用AVRstudio仿真C程序,文件编译可以通过,,下载到目标板也是可以执行的,但是一仿真就会出现一个提示框,点击确定后就会自动关闭studio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,是不是需要什么设置呢,我用的是studio 4.12版本
请大虾赐教呢

 下面就是那个提示框了

网友A:
重新安装studio

楼主:
我已经重新安装过了呢

我已经重新安装过了呢

楼主:
我觉得是GCC版本出了问题

最初我使用的是 GCC20070122版本,AVRstudio做仿真是就出现了上述的问题 ,我改为GCC20060125版本,仿真就可以了,而且,我发现GCC20070122版本便宜出来的文件可以执行预期的结果,可如果换作GCC20060125或更早版本的话,编译文件执行的就不再是预期的结果了,当然前提仍然是C文件不变。我尝试着用GCC20070525(这个应当是最新的版本了)编译同样的C文件,结果可以执行预期的结果,有些困惑 ,请高手留意,能否给我个解释呢,

网友B:
AVR STATIO4.13

换新版本的AVR STATIO4.13,WINAVR20070122有说明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