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PGM_P定义的指针调用的迷惑

楼主(2007-06-01):
AN, point, se, ST, tc
const char HuanYin[] PROGMEM = "欢迎";
const char Qiangdao[] PROGMEM = "签到";
.
.
.
const char DengJiHaoMa[] PROGMEM = "登记号码:";

PGM_P ChineseFont[] PROGMEM={
HuanYin,        //0"欢迎"
Qiangdao,        //1"签到".
.
.
DengJiHaoMa,//64"登记号码:"
}
在调用时如下结果正常
unsigned char *charPoint;
charPoint=ChineseFont[1];
但如果是如下就结果错误
unsigned char *charPoint,p=1;
charPoint=ChineseFont[p];

为什么加变量进去结果就错,我搞AVR不久,之前一至搞PIC
没有此问题,请教各位怎样解决此问题。

楼主:
对了,我用的是AVR GCC编译器

楼主:
郁闷呀,到现在没有解决

网友A:
是放在FLASH里吧

PGM_P ChineseFont[] PROGMEM={
HuanYin,        //0"欢迎"
Qiangdao,        //1"签到".
}
是放在FLASH里吧,
应该用pgm_read_word(&ChineseFont[0])读取吧

charPoint=(typeof(charPoint))pgm_read_word(&ChineseFont[p]);

楼主:
先谢谢ATmega16,我去试试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非常感谢ATmega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