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内部RC校准的问题

楼主(2007-01-02):
我涌SLISP下载校准T26的内部RC到4MHz,发现校准值与器件出厂标定值差别很大,有一片出厂标定为0xB3,而SLISP校准后的值为0x66,导致RC工作频率慢了很多。请问能不能更精确一些呢?或者能否不要重新校准而直接读取出厂值写到指定位置。
请大家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我觉得双龙的内部RC校准很不错,现在全部用双龙的软件

尤其是T26,应该在A2左右吧.66肯定不行.

楼主:
我就是用SL的,

校准出来的值是66,所以说它不准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偏差这么大。

网友B:
他是校出来的吗/

这个值是真实校出来的吗?
还是直接从芯片里读出来的呀?

楼主:
是的

让它校准后保存,然后读出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