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HT1621液晶驱动,我不知道液晶屏跟驱动连接了,请教高手了

楼主(2007-01-03):
我做了一个HT1621的液晶驱动,之前没有做过,有那位个们做过呢,她的各个引脚怎么处理呢,跟液晶屏连接的管脚要接什么插针呢?什么插座呢

网友A:
COM脚和SEG脚分别接上

简单的使用只需要向1621发送写指令,所以跟单片机之间只需要连接3根通讯线:CS、DATA、WR,当然电源和地是不可省的。液晶屏和1621之间的连接,需要先弄清液晶的技术参数是否符合1621的规格,确认后按公共端和段码的对应关系分别连接,如果是后编程序,那么COM脚和SEG脚各自的顺序倒没有特别的要求,方便布线就行,不用的脚可以不接。